怎么用MCGS读32位数字

楼主(2015-04-16):
为什么我用MCGS读PLC里的数据不对,读上来的数转化为二进制之后比实际数据转化的二进制数后面多了很多个零。

网友A:
是使用输入框显示么?

网友A:
如果是将数据类型改成有符号32位数据就可以。

网友B:
数据类型是什么?浮点?二进制?怎么还要转换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