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用时注意事项

楼主(2015-04-16):
    伺服电机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置。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
    一、伺服电机油和水的保护
    1.伺服电机可以用在会受水或油滴侵袭的场所,但是它不是全防水或防油的。因此, 伺服电机不应当放置或使用在水中或油侵的环境中。
    2.如果伺服电机连接到一个减速齿轮,使用伺服电机时应当加油封,以防止减速齿轮的油进入伺服电机
    3.伺服电机的电缆不要浸没在油或水中。
    二、伺服电机电缆
    1.确保电缆不因外部弯曲力或自身重量而受到力矩或垂直负荷,尤其是在电缆出口处或连接处。
    2.在伺服电机移动的情况下,应把电缆(就是随电机配置的那根)牢固地固定到一个静止的部分(相对电机),并且应当用一个装在电缆支座里的附加电缆来延长它,这样弯曲应力可以减到最小。
    3.电缆的弯头半径做到尽可能大。
    三、伺服电机允许的轴端负载
    1.确保在安装和运转时加到伺服电机轴上的径向和轴向负载控制在每种型号的规定值以内。
    2.在安装一个刚性联轴器时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过度的弯曲负载可能导致轴端和轴承的损坏或磨损
    3.最好用柔性联轴器,以便使径向负载低于允许值,此物是专为高机械强度的伺服电机设计的。
    4.关于允许轴负载,请参阅“允许的轴负荷表”(使用说明书)。
    四、伺服电机安装注意
    1.在安装/拆卸耦合部件到伺服电机轴端时,不要用锤子直接敲打轴端。(锤子直接敲打轴端,伺服电机轴另一端的编码器要被敲坏)
    2.竭力使轴端对齐到最佳状态(对不好可能导致振动或轴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