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910T与台达DET10T温控器通信

楼主(2015-04-16):
请问维控触摸屏LEVI910T与台达DET10T温控器RS485通信,采用Delta Control Rtu_ModBus_Hex协议可以通信吗,地址如何对应谢谢!

网友A:
Delta Control Rtu_ModBus_Hex 是标准的MODBUS RTU 协议可以通讯,

HMI选择MODBUS RTU SLAVE协议

功能码03 用4寄存器

功能码01用0寄存器

地址对应主要看你需要读哪些变量了

可以加维控公司的企业QQ800008806   或拨打电话0591-87868869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