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数字量和模拟量可以一起用吗?

楼主(2015-04-16):
紫日的变频器,ZVF9V-G0022T4。

在手册上看到,F0.01频率设定方式,里面有一个7.组合设定。

相关参数在F5.15、F5.16里。

F5.15 组合给定通道设定  设定范围:000~666  出厂值: 000

该参数用来设定频率给定通道。

LED 个位:操作数 1

0:键盘电位器

1:数字给定 1

2:保留

3:数字给定 3

4:AVI

5:ACI

6:数字给定 2

LED 十位:操作数 2

0:键盘电位器

1:数字给定 1

2:保留

3:数字给定 3

4:AVI

5:ACI

6:数字给定 2

LED 百位:操作数 3

0:键盘电位器

1:数字给定 1

2:保留

3:数字给定 3

4:AVI

5:ACI

6:数字给定 2

LED 千位:保留

F5.15 组合给定算法设定  设定范围:00~54  出厂值: 00

该参数用来设定组合频率给定算法。

LED 个位:操作数 1       LED 十位:操作数 2

0:加法        0:加法

1:减法       1:减法

2:绝对值(减法)     2:绝对值(减法)

3:取最大值      3:取最大值

4:取最小值      4:取最小值

5:操作数 3 不参与运算

LED 百位:保留

LED 千位:保留

该参数仅当 F0.01=7 时,F5.15、F5.16 参数有效。其运算公式为:

(操作数 1)算法 1(操作数 2)算法 2(操作数 3)

如果将 F5.16 的十位设为 5,则操作数 3 将参数与运算,只有两个操作数(操作

数 1 和操作数 2)的运算组合.

例程 1:F5.15=534,F5.16=10,则运算组合为:

{(AVI+数字给定 3)-ACI}

例程 2:F5.15=460,F5.16=21,则运算组合为:

︱(键盘电位器-数字给定 2)-AVI︱

  算法约束规则一:任何情况下,运算流程总是操作数 1 与

操作数 2 按算法 1 运算得到结果 1,再将结果 1 与操作数

3 按算法 2 运算,得到最终结果。如果前两个数的运算结

果 1 为负数,则此负数默认为 0

  算法约束规则一:如果总运算结果为负数,且算法 2 又不

是绝对值运算,则系统默认结果为 0。

我只需要数字给定2,就是UP/DOWN设定,加上AVI输入,因此,将F5.15设为246,F5.16设为50。结果不行。后来,将F5.15分别设置为从240-246,都不行。AVI正常,UP/DOWN没反应。将F5.15改成260-265,也都不行。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将F5.15改成240-246,也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