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菜鸟求助200PLC定时中断(消灭零回复)

楼主(2015-04-16):
我只有一个希望,不要沉贴,楼主已连沉三贴

1.200PLC定时中断事件10,SMB34=16#C8=10#200,每200毫秒中断一次

2.定时中断配合自由口,定时中断,中断程序里,LD SM0.0  —— XMT  VB200,应该是发送AA BB

3.利用串口调试,串口可以一直收到AA BB ,无数个

4.但是,

在主程序里加上了SM0.5  RCV ,它就不行了,完全收不到AA BB

5.本意是,定时中断,轮询M0.0(代替SM0.0)是否为1,为1,发送一串字符给PC即可

        为什么定时中断不执行了呢,仔细排查,就是加了SM0.5 ——RCV,就不执行定时中断了,自由口发送,接收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中断事件10,想不明白,它并没有一直发生接收完成中断,或者发送完成中断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起!

网友C:
这样不行的,发送和接收会冲突,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的

网友C:
用发送完成 中断9,和接收完成中断23很好做

网友D(2018-09-03):
半双工通信的过程中, 接收和发送不能同时存在, 所以开启接收时候,就无法启动发送,开启发送,就无法启动接收, 使用时候要避开同时收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