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平车控制器的好坏判断

楼主(2015-04-16):
观察做工。一般都会觉得大公司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会很好,其实区分东西的好坏是要看做工的,手工焊接的没有波峰焊接的好,电动平车控制器里面导线粗的会比较好,粗的会比较结实,另外还要看散热器的散热性能,一般散热器重的控制器好、温度对比。可以将新旧两个控制器分别放在同一辆电动平车里使用,将速度提高到最高,然后刹车来检测散热器的最高温度。

    或者拿两个控制器的参数进行对比,温度越低的越好。装上散热器,做上面的使用来考察散热器的温度。

    观察反应控制能力。使用同一辆车,把电瓶拔掉,对电动平车进行充电。

    电流控制能力。将电池里面的电充满,让电机达到最快速度,,用一根电机线进行试验,如果短路说明电流很大。

    检验控制器的功率。关闭电动平车的超速功能,车子空载测试控制器的速度。越高控制器的功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