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A-B2选型手册

楼主(2015-04-17):
优点:

1、精度:实现了位置,速度和力矩的闭环控制;克服了步进电机失步的问题;

2、转速:高速性能好,一般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3000转;

3、适应性:抗过载能力强,能承受三倍于额定转矩的负载,对有瞬间负载波动和要求快速起动的场合特别适用;

4、稳定:低速运行平稳,低速运行时不会产生类似于步进电机的步进运行现象。适用于有高速响应要求的场合;

5、及时性:电机加减速的动态相应时间短,一般在几十毫秒之内;

6、舒适性:发热和噪音明显降低。

▲ 容量范围 : 0.1kW~3kW
▲   输入电压:AC 200V~230V,使用单相 / 三相输入或三相输入。
▲   位置 / 速度 / 转矩控制模式
▲   编码器分辨率为17 bit (160000 ppr)
▲   高速脉冲输入(4MPPS)
▲   支持 Modbus通讯协议(通讯接口:RS-485 / RS-422 / RS-232)

高性能精准定位控制的实现
▲  支持17bit(160000 ppr)高分辨率编码器,满足机器设备高精度定位控制及平稳低速运转的应用需求。
▲   搭配三组自动共振抑制滤波器,有效抑制机构动作的振动,是运转更平稳也更完整。
▲   简单操作、节省成本

面板操作控制,可直接在驱动器上进行设置调整。
螺丝型的配线板设计,不需另外插拔接头,省时省成本
内建回生电阻(400W以上),不占配线空间。

应用范围:

机械加工中心的刀库控制、分度装配系统、封口机、剪床机、送料机、车床、高速卷绕机、检测机、切割机、PCB点胶机、成型机、充填设备、放电加工机、印刷设备、勾边机、雕刻机。

网友A(2015-05-20):
虽然没有积分什么的但是还是要mark一下

网友B(2018-07-06):
谢谢楼主,帖子不错,顶起!

努力争取积分中。。。。

网友C(2018-11-12):
楼主好人啊,好资料啊,快来围观

楼主(2022-03-18):
超低成本交流伺服驱动器生产技术

强大的内部运动控制功能,可完成位置,速度,转矩,回原点等控制方式, 支持I/O控制和标准ModbusRTU协议,在部分场合可替代PLC或脉冲模块,降低应用成本。

特点:

1.与触摸屏(HMI)轻松连接使用;

2.利用PLC进行RS485运动控制;

3.通过开关直接进行控制;

4.通过开关直接进行控制;

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硬件设计: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