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2008如何创建延时·按钮

楼主(2015-04-17):
  请教高手!如何用WINCC2008创建一个按住延时1秒置“1”的按钮。如何创建一个密码输入IO域。当输入的密码正确时自动跳转到一个指定画面。

网友A:
可以利用脚本,屏不支持脚本的话利用PLC进行延时

网友B:
我也想看看能不能有相关的资料介绍啊

网友B:
这个下载多少积分啊~~~~~

楼主:
怎么写脚本,一个按钮里又没有脚本选项,不像其它屏软件有运行宏。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