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可否跟变频器通讯上

楼主(2015-04-17):
小弟再次登门拜访,现手上有个项目,客户要求触摸屏要能和变频器通讯(主要是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参数,变频器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 物理接线方式是RS485,请问我这样的功能能实现吗? 请大师指导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可以的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baike.com/z/gyzd/977683.html

网友B:
没有问题

请先查找变频器和标准MODBUS地址对应关系然后和屏通HMImodbus地址进行换算即可。

以下是HMI modbus 说明 清查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4/615611_1.shtml

网友C:
大部分的触摸屏都可以和变频器MODBUS

楼主:
感谢! 屏通的技术 已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服务很周到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b...

网友D(2017-10-16):
大部分的触摸屏都可以和变频器MODBUS,也可以通过屏控制PLC,PLC控制变频器

网友E(2019-06-01):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b...

我找不到这网页

网友F(2019-11-12):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2020-05-09):
谢谢了,学习中,一直在搞相关编程谢谢了,学习中,一直在搞相关编程谢谢了,学习中,一直在搞相关编程

网友G:
谢谢了,学习中,一直在搞相关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