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与PLC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5-04-17):
各位大侠,求教PLC控制该伺服pt模式,脉冲+方向控制,该怎么接线啊?怎么又脉冲输入和高速脉冲输入,怎么选择?接plc的话,具体街plc那个点呀?本人小白,拜谢了!!!我的plc是DVP-20EH00T3,Y0,Y1是脉冲输出。

楼主:
先给自己顶起来,别沉了

网友A(2017-08-28):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给自己顶起来,别沉了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B:
37是方向,接Y1,41是脉冲接Y0,外部电源接11+35这是供电的。DI的公共点接45+47+49,0V!!!!DO是DO+接24V,DO-接X~~(DO这个没试过自己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7是方向,接Y1,41是脉冲接Y0,外部电源接11+...

不要谢谢,以后多在这论坛多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