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窑尾热电偶选型?

楼主(2015-04-17):
   水泥回转窑窑尾热电偶经常被磨断,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应该使用耐磨热电偶,保护管材质多为高铬钢和高温合金喷涂耐磨材料的那种,各个厂家型号各不相同,可以就近找家仪表厂问问。

网友B:
没啥好办法,只有刚玉陶瓷最耐磨,但容易断。要么用正压风保护的热电偶,要么就用不锈钢做冗余,定期更换。

网友C(2016-03-14):
不知道您是哪个地区的?我们这边的耐磨温度传感器可以沟通下。13980867505王先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