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护和保养电动平板车

楼主(2015-04-17):
怎么维护和保养电动平板车??

网友A:
说到保养,可能大多数客户都会问,我们平时也知道要去保养啊,可到底怎么去保养,保养都要做哪些事情呢,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电动平板车日常维护和保养都要做什么。

网友B:
为了使电动平板车性能稳定,使用寿命更长些,我们在平时需注意对电动平板车的保养。

说到保养,可能大多数客户都会问,我们平时也知道要去保养啊,可到底怎么去保养,保养都要做哪些事情呢,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电动平板车日常维护和保养都要做什么。

电动平板车的保养主要就是电动平板车上的车轮轴、电机、减速机的润滑保养!其它就是需要注意定期清理污垢或是及时喷涂保护漆了。

客户可以参考下面的润滑保养方法,对车轮轴、电机、减速机进行维护保养。

1、车轮轴,一般4~6个月需要润滑保养一次,保养时润滑脂应充满。

2、减速机,在电动平板车初次运行200小时后,减速机体内的润滑剂 L—CKC220或L—CKC320 应加到规定值。

3、电机,  每半年一个保养周期,润滑保养时电机的润滑脂应加到规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