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怎么编程

楼主(2015-04-17):
请问欧姆龙CP1E的PLC要编一个接近开关有信号后电磁阀通电5秒后断电,这个程序怎么编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接通延时吧。

网友B:
简单点,就是定时器

网友C:
这个:最最基本的你都没有办法,你还是进欧姆龙回炉一下

网友C:
电动平车,俺倒是在生产哟

1423483351@qq.com

楼主:
回复内容:就是在学习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接通延时吧。

楼主:
回复内容:在学习当中,还要卖个PLC练习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最基本的你都没有办法,你还是进欧姆龙回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