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曲线上做基准曲线

楼主(2015-04-17):
昆仑通态触摸屏上做一个温度的曲线,在实时曲线页面上要显示设定的温度曲线(折线),然后和实时曲线对比。请大家帮忙这个怎么弄?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一两句话还说不清楚,待会给你写个教程。

网友A:
先在简历实时曲线窗口

然后建立显示控件。必要的情况下,搞个颜色说明。

然后双击曲线控件窗口,哦,不对,是构件,控件跟构件,不同我也不熟悉。

如下图:

在比划属性里面,曲线1,2分别选择你要显示的对应数据库中的变量。

这个变量你要先要在数据库中定义。

变量名,和类型要确定,下图中的红色框,就是定义的数值型。

数据库定义要在前面

但是初期学这个,不太把我全部的数据变量

往往是需要的时候定义,名称多,容易搞乱

慢慢做得多了,熟悉了就好了。

————————————————————————

另外说明一哈:

楼主要显示设定温度和检测温度:

你可以定义两个变量,入SDWD,JCWD

然后在把曲线1,2选择成这两个变量。

————————

如果想仿真,模拟画面

你还可以在设备组态里面添加模拟设备,选择模拟设备里面曲线类型,并与数据库里的变量建立连接,就可以仿真了。

详细可以关注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504/616348_1.shtml

楼主:
图中绿色折线为设定温度,红色曲线为烤实际温度。

这是用MCGS的计划曲线做的。

此设定曲线的温度是0度开始的,由于某种原因我需要在50度开始,而我又不修改这条设定曲线,这样就需要向右移动设定曲线(绿色折线),请问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