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匹和5匹空调内外机连接铜管长度极限

楼主(2015-04-17):
如标题所写,因为安装环境限制,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距离较远,在18米到20米之间,这样安装会不会因为铜管过长,影响制冷,或者容易烧坏压缩机?有没有有效的改进措施?这样的距离装壁挂机好还是柜机好?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压缩机管路耗损没法避免,效能下降,你这个长度还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B:
管长在一定范围内加长是没问题的,最多会对空调效果有一些影响,制冷制热量会下降,比如标准管长3m,制冷量3kW,加到5米后有可能制冷量只有2.8kW了。但是管长如果超过了机组的限制范围,就会导致机组回油困难,有可能会烧压缩机。每个厂家的机组管长限制不一样,建议你咨询厂家。特别是变频机组,管长过长非常不节能。
至于追加冷媒建议的话安装好后测一下系统压力,以及运行时的管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