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MCGS组态之间的那些事——抛块砖

楼主(2015-04-17):
    经常参加饭局的朋友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正式海吃海喝之前,参加饭局的领导或者是被宴请的对象都会说两句,通常包含几个意思,不外乎溜须拍马,趋炎附势。当然,亲朋好友之前的饭局除外。

中国的饭局文化非常丰富,有空写个饭局的帖子。

   今天我不说饭局!!!!

   嘿,有人问,难道写个帖子也要说几层意思吗?

   的确,写这个帖子,还真有那么几层意思,并且这几层意思在我心里萌生好久,好久了。

————————————————————————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其实那天并不冷,而且有点热。

一个朋友来咨询我关于PLC和上位机的问题。(当时我还不了解什么是上位机)

大概的意思,这位朋友想搞明白,PLC是如何与触摸屏上的画面建立连接的。

我对PLC虽然有些了解,但是对触摸屏还是非常陌生。

找了一圈的资料,具体也没搞清楚到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也就是这么一次没有结果的交流,在我的心里萌生了一个小念头,总有一天,我要搞明白,屏到底是如何与

PLC建立关系的。

这算是第一层意思吧。

——————————————————

随着我对工控兴趣的提升,逐渐对PLC,屏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其中的煎熬,苦闷,我想只要是在做工控的朋友心里都明白,

一个字,累!

两字个,好累!

三个字,真TM累!

————————————————

后来,也算是缘分,那就是我跟MCGS北京昆仑通态之间的缘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一本关于介绍MCGS的书籍,之后,我正式走上了学习组态之路。

算是对触摸屏及组态有了起步的认识。

不是给昆仑通态做广告,个人感觉,昆仑通态的相关资料,看起来比较容易理解

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土鳖学技术,最捷径的途径就是浅显易懂。

————————————————————————

累了,歇一歇,接着写,看看大周末的,有没有人顶贴。

——————————————

接着写吧

经常看到好多初期学习PLC,触摸屏的都在找资料,找视频,买图书。

我也一样,都是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堆里爬出来的。

后来才发现,看了很多书,资料,做了很多练习。

没有干货,还是不晓得行不行。也就是,仿真,仅仅基础,上干货才是硬道理

所以,建议,仅仅建议,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想学得快,直接花血本。

下面是我爬出资料堆后,给自己上的干货。

这一款是老版本的组态了。5.5的。

内附视频教程

说实话,这个教程我也没看完,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打开相关的章节

看看

其实MCGS组态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就可以帮助你进行组态。

楼主:
以前自己在社区的ID:小诚。

这两年来,整天跟工控大V混在社区里,感谢各位技术土豪的关照,点拨。

最终还是要感谢工控网这个社区平台,我知道,没有工控社区,就不会认识这么多的朋友。

今天发现工控社区会员后台改版后,自己可以修改自己的昵称

于是乎,果断修改:工控小诚。这样让人看得,我不仅仅是个换灯泡,换保险的,而且还会干工控。

电工小土鳖终于要逆袭了。噢耶!!!!!!

楼主:
第三层意思:

看到有位网友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上做一个温度的曲线,在实时曲线页面上要显示设定的温度曲线(折线),然后和实时曲线对比。请大家帮忙这个怎么弄?谢谢!

————————————————————

在此再写个稍微详细一点的,尽自己的水平了。

首先,在工作台 下面,选择 实时数据库,简历相关的变量。如下图:

点击“新增对象”

在对象栏目里面就会自动生成对象名,一般这个名称是按下标递增,根据自己的需要

你可以修改名称。

点击两次,生成两个下标1,2的新对象。

双击对象名称,弹出对象属性设置对话框:

你可以修改名字,还可以设定其是什么类型,一般模拟信号对象,就数数值型

开关信号类的,就是开关型。

根据网友的需要:

我就设置两个,温度设定:WDSD,温度检测:WDJC

名称的定义,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也要具有可读性。

一般用比较专业的计算机语言命名比较合适

我不懂语言,只能用汉语拼音搞起了。

然后在在用户窗口,新建一个窗口,演示一哈制作过程。

先添加一个实时曲线构件,

再放入两个标签,标签属性内部设置两个对象名称。

这个根据个人习惯可以自己设置。

然后,点击工具“输入框”(下图红色框)

再SDWD旁边放置 输入框 构件。因为你要设定温度,这个温度必须你在触摸屏上设定的

设定值必须通过这个框输入。

双击  输入框,

在属性中,操作数据对象 选择实时数据库中的对象。

我前面定义的对象是 SDWD。那么就选择他了。

接下来的,就是设备组态了。

如果你组态了画面,想在电脑上直接仿真,必须设置模拟设备。

如果是上干货,也就是通过PLC和触摸屏直接硬件连接调试,那么就需要设备组态。

步骤多一些:

1、选择工作台中设备窗口栏,双击窗口里的设备窗口。

2、一般设备管理器没打开,点最上面的榔头和锤子。

3、点击 设备管理

4、在设备管理有好多驱动程序,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PLC,变频器,智能仪表等等能不能跟屏通讯,全靠这些驱动了。)

5、MCGS为了方便工程师,自己组态了,自己找个模拟信号玩玩,

所以在系统内写了函数,也就是能自动生成信号的 软设备,也就是模拟设备。

找到这个模拟设备

双击,添加到设备管理

然后再双击,添加到设备窗口里面。

如果添加错了,可以删除

反正反复试,软件的东西不会坏。

在设备0--模拟设备 双击,

打开设备编辑窗口,可以设置设备内部属性,其实就设置设备信号类型。

点上面的三个点,就可以打开,如下图:

第一个模拟通道,你可以修改,正弦函数,三角,方波都有。

方波就是模拟开关量信号。

下图,设定你的模拟信号连接到实时数据库中的变量。

检测温度,我们假设他是正弦变化的量。

最后确定设置

再回到曲线窗口,双击构件,在标注属性里时间单位设置 为 秒,这样就很快看到效果。

前面对模拟信号设置了-50~50

曲线窗口选择一个大的范围-100~100

好了,保存

进入仿真。模拟,下载,启动。

在运行窗口,点击设定温度的 输入框。设定温度 30

下图是设定后,曲线画面的显示效果。

————————————————————————————————————————————

帖子终于写完了

写帖子很累

写个能让刚刚接触组态的新人快速理解的帖子更累。

水平有限,不当地方欢迎熟悉的朋友直接点拨,

后续我会更正,以免误导他人。

————————————————————————

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帮助谁,只是想把自己明白的分享给他人。因为

我特别理解想搞明白一个问题而又百思不得琪<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那股难受劲。

窗外,风还在吹,春风

窗外,雨还在下,春雨

.....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写的很精彩,教程做的非常不错!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写的很精彩,教程做的非常不错!受教了!

网友C(2016-01-01):
刚开始学,发现不知道怎么入门,资料都是简单的,照着做可以,脱离书包就不行了

网友D:
入门级高级讲解!!!!!!!!!!!!

网友E(2016-06-21):
很好的帖子,最近正好刚开始接触昆仑通态的屏,正在迷茫中寻求帮助,这个帖子给我一些信心,顶上

网友F(2016-09-17):
“5、MCGS为了方便工程师,自己组态了,自己找个模拟信号玩玩,

所以在系统内写了函数,也就是能自动生成信号的 软设备,也就是模拟设备。”

要怎么整,能具体的么?谢谢

网友G:
窗外,风还在吹,春风窗外,风还在吹,春风

网友H(2016-10-25):
教程做的非常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I:
厉害,可否教教我这新人做驱动

网友J(2017-01-10):
那些硬件都是哪儿买的

网友J:
您那些学习的东西都是哪儿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三层意思:看到有位网友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上做一个温...

网友K:
楼主真是有心了,我也像楼主一样在淘宝上淘了些硬件,一直在学习中。目前还不太熟练,尤其是动画仿真不太会做

网友L(2017-05-31):
谢谢 辛苦了 对我来说太好了

网友M(2017-07-05):
开始学,发现不知道怎么入门,资料都是简单的,照着做可以,脱离书包就不行了

网友N(2018-02-18):
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谁能告诉我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O(2018-06-07):
if d0> d1 then
k=d0
d0=d1
d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