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1支持STEP5吗?

楼主(2015-04-18):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想新买了一个笔记本,但发现现在的都是W8.1系统,STEP7 V5.5STEP 7-MicroWIN V4.0支持吗?

网友A:
STEP5最后一个版本是支持WinXP SP2.

Step7 V5.5不支持Win8,所以请使用博图V13.

Step7 Microwin4 SP9没有官方资料表明支持Win8,实际在Win8和Win8.1的系统上运行良好。

网友B:
STEP5 最后一个版本 S7 V7.23 是支持WinXP SP3.但有人安装在 WIN7,最为主要是 S5 软件 是需要笔记本自带的串口才能与 PLC 通讯

Step7 V5.5 SP2 只支持到Win7

Step7 Microwin4 SP9没有官方资料表明支持Win8,需要实体

如有什么 S5 的请进一步联系我,欢迎查看淘宝店:qsm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5 最后一个版本 S7 V7.23 是支持Wi...

谢谢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5最后一个版本是支持WinXP SP2.Ste...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