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组网问题

楼主(2015-04-18):
三菱PLC在N:N组网时链接软元件不够用怎么办,现在是位元件64点,字元件8点,位元件够用了但字元件我只说要用32点以上

网友A:
N:N最大字8位,改网络吧,用CC-LINK网络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N最大字8位,改网络吧,用CC-LINK网络来做。

网友C:
1、采用程序扫描方式发送数据,每次扫描处理一组数据,如果8次扫描就足以完成你的要求,当然数据刷新周期也相应加长;

2、换用Q00UJ,成本比FX差不多,那个CC-LINK通信速度,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