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教台达PLC断电保持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4-18):
ES2的话虽然是保持15天,但是万年历一断电就停止计时,再次上电后有从断电时开始计时,这个时间段可以超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程序也不会丢失,这是咋回事啊?再就是有电池的电池没电后程序就会丢失吗、?

网友A:
保存时间长的,是电池供电。

时间短的,是电容供电。

网友B:
没有万年历肯定是应为没有电,就是没有电池或是电容。不带电池的它的程序应该是写到闪存卡里了,所以不拍断电。带电池的断电后要看PLC种类,台达的估计会丢失,像西门子的,它的程序是写在MMC卡上的,其实就是SD卡,程序肯定是不会丢失的,最多就是没电了一些中间数据会丢失。

网友C:
我知道的情况是:

ES2的程序和掉电保持存储空间是不依靠电池和电容的,是在闪存中的,保存时间长达数十年(至少满足20年)。

另外万年历芯片在PLC断电后是依靠电池或超级电容一直保持工作的,不会停机。

网友D:
做过单片机的就知道,万年历是需供电的,ES2等主机是PLC内部的一个超级电容供电的,EH3是锂电池供电的;程序是下载的时候就直接写入Flash的,EH3是写入RAM里面的,所以EH3断电后梯形图程序会丢失,所以用EH3的时候一定要将梯形图程序备份到PLC内部,我们现在就做了一套仿ES2的主机;功能指令还在完善;

这个是我们用台达PLC做的一套教导的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仿台达ES2主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3550705275.11.NXHZfh&id=3937919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