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ispsoft,我的程序开始有初始化数据,下一个扫描周期就不能再重新初始化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5-04-18):
我要编一个直线插补的plc,开始要初始化数据,可是下一个扫描周期不能重新发送了,应该怎么办呢?S7-200还有一个SM0.1可以用来调用子程序,台达应该怎么办呢?谢谢了!

网友A:
初始化程序做成一个块,主程序中用上电闭合一周期接点去调用初始化块,在这个节点再并联一个接点(也可以用上升沿触发更方便),上电初始化后,需要再次运行这个块的时候就去触发那个接点不就行了吗?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首扫描周期闭合

---------------||------------------------|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ī|

                                   |            |    初始化块   |

---------------|p|-----------|            |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