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蒸汽阀实现温度控制的最佳方法

楼主(2015-04-18):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有一个小项目,需要控制一个容器的温度。

硬件配置是这样的:S7-200 XP + Smart700 IE

容器的加热是靠蒸汽加热,由PLC控制蒸汽阀的打开关闭来实现加温,控制冷却水来控制降温。

现在的工艺是这样的:

1:容器内放入原料

2:容器内注水

3:液位到达上限位后,开始加热

4:加热到温度目标值后,保温一定的时间,该温度目标值和保温时间都需要在触摸屏上以配方的形式赋值给PLC

5:重复步骤4 N步后(具体多少不需要在触摸屏上选型+配方来设置)完成温度控制

6:排水、一个周期完成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比较精确,现在没有买温控仪,请大虾们支招。能否用PWM占空比来实现?谢谢?如果有相似的例子,能否发一份程序给我,谢谢!!我的邮箱:qi_a@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A:
温控最经典的当然是PID来控制,对PLC来说这是拿手活。你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加热保温。但是你的阀要改用电动调节阀,用模拟量来控制。用数字量的阀来控制,可以实现,但精度不会很高,精度越高阀的动作就越频繁,估计用不了几天阀就废了,质量再好的阀也经不起这样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最经典的当然是PID来控制,对PLC来说这是拿手活...

 现在这个只有开关阀,在现有的基础上只能这样了。

网友B(2018-09-03):
该方式控制可以使用PID进行计算,可以使用PWM模式可以达到更好的控制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