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平车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4-18):
一、运行时噪声过大:

1、电气控制柜故障:异常噪声发生在控制回路一般发出“哼”的噪声,大多是接触器出现了故障(如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电压等级不符、磁芯被卡等等),应对故障接触器进行检修,无法检修时必须更换,处理后,噪声自行消除。

2、电动平车故障:立即停机,检查电动平车是否单相运转,或轴承损坏、输出轴轴心不正及“扫膛”等故障,这些都会使电动平车有异常响声,不同故障的响声位置及高低和音别不同,单相运转时,整个电动平车发出有规律忽强忽弱的“嗡嗡”声;而轴承损坏时,会在轴承附近,发出伴随着“咯噔-咯噔”的“嗡嗡”声;而输出轴心不正时,或电动平车轻微扫膛,整个电动平车发出极高的“嗡嗡”声,并不时伴随着尖锐刺耳的声音。总之,应根据噪声的不同,找出故障,进行逐项检修,恢复电动平车正常性能,当电动平车故障未处理时,禁止使用电动平车。

3、减速箱故障:停机检查,首先确定减速器的减速箱或轴承在使用前是否加了润滑油,使用中是否定期更换润滑油,如没有按要求润滑,减速器不仅会产生过高的“嗡嗡”声,还会过度磨损或损坏齿轮及轴承。

二、电动平车无电源显示

1、不通电:电系统是否对电动平车电源送电,一般用试电笔测试,如没送电,等送电后再工作。

2、电压过低:电动平车端电压比额定电压低10%以上,电动平车起动转矩过小,使电动平车无法运动,而无法工作,检查时,用万用表或电压表等测量电动平车输入端电压。

三、电动平车温度过高:

1、超载使用:超载导致电动平车发热,长期超载将烧毁电动平车,故平车载重必须在额定载重范围之内。

2、电动平车轴承损坏:更换电动平车轴承。

3、未规定工作制工作:使用时应严格按电动平车工作制工作。

四、运送重物时,停车后不能再起动:

1、系统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等电动平车电压恢复正常后再起动。

2、电动平车缺相:检查电源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