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纶屏读取PLC计数器数值

楼主(2015-04-18):
请教老师们,如何设置维纶屏读取三菱PLC内部计数器数值

网友A:
阁下早上咨询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设定时间会搞的话

显示计数也一样的道理。

软件的东西反复试,反正又不会坏。

楼主:
设定时间可以了,我按定时器的方法不能显示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定时间可以了,我按定时器的方法不能显示计数

————————————————

计数器的显示,你直接连接变量名 为 计数器 符号试试。

计数器也需要设定计数次数,也可以用寄存器,然后寄存器与屏组态建立连接

这样屏上就可以设定计数次数。但是你要显示当前的计数值,就直接对应 计数器 C0(假设)

————————————————

试试,成功了告诉我。

楼主:
终于成功了,PLC编程的是后C0后面一定要加数值,我开始用是D寄存器,地址是CV加计数器的名就OK了

网友B:
读取内部标志位。屏上地址要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成功了,PLC编程的是后C0后面一定要加数值,我开...

——————————————————

祝贺,今天进步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