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千瓦电机用星三角启动电机六根线选多大

楼主(2015-04-18):
250千瓦电动机用星三角启动,电机六根线用多大平方,有谁知道请讲下,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铝线的话 理论上说70就可以,但是考虑现在的线大部分不达标,还有其他原因,建议用95平方的  当然再粗的更好(120)

网友B:
250kW将近500个电流建议95mm2的双根电缆,工况不好的话用双120mm2的,下边附带载流量表格

网友C:
六根1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话 理论上说70就可以,但是考虑现在的线大部分不...

引用 网友B:
250kW将近500个电流建议95mm2的双根电缆,工...

  在吗,我用两根150平方铝线接电机线,行吗,如果这样的话,电机启动时星点短接了,不就相当于一根150铝线

网友D:
看一个表上是150的线,但上面没说明是不是星角启动。

网友E:
高压的?低压的电机?

可以星三角启动吗?

网友F:
用六根120的吧,不能小了!

网友G:
铜线,70平方毫米,铝线,95平方毫米足矣!

如果距离较远,加大一档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铝线的话 理论上说70就可...

电机的六个端子单独引出,每个端子流过的都是相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根号3分之一,接近300A电流。有建议选70铜的,我认为小点,即使单根明敷设,也不可能运行300A电流。建议铝150、铜120。如果敷设方式散热不好或距离较远,再放大一级。

星启动时,每根线通过的仍是相电流,也是2根电缆在送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李老先生的方案靠谱,上面说的那些纯属害人。距离上要核算电压降,太长放大2档选线也是可能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铝线的话 理论上说70就可以,但是考虑现在的线大部分不... 内容的回复!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250kW将近500个电流建议95mm2的双根电缆,工... 内容的回复!  在吗,我用两根150平方铝线接电机线,行吗,如果这样的话,电机启动时星点短接了,不就相当于一根150铝线

由于每相两根电缆,能够承担约250A的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