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与西门子S7-200通讯

楼主(2015-04-18):
CPU是222cn的,电脑无法与PLC取得通讯!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通讯设置正确没有?端口?

网友B:
我遇到大部分是端口选择的不对,电脑上有好几个端口,看看插得那个端口。

网友C:
再把PLC打开看看,在通信的接口附近有贴片电阻120欧姆的,如果中间出现裂纹也会出现通信不上的问题,200经常有此问题出现

网友D(2018-09-03):
a)首先使用的编程线的种类需要确认:通常有USB直接驱动的和USBCOM口驱动的方式, 若是走COM口的COM2,  但实际是否走COM需要先看线的驱动,并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这里识别到COM口的号码;  bPLC端需要拨到STOP状态,如果PLC里面有写入了MODBUS通信或者自由口通信,在RUN状态下是无法通信的   c)如果PLC运行在187.5K的波特率下,那么同USBCOM口的线是无法进行通信的,只能使用西门子原装的USB直驱线进行通信   dPLC编程软件如果没有安装完善,是无法通信的    ePLC编程软件端的设置如果不正确无法正确通信, 通常设置中注意选择PC-PPI 协议,本地地址选择0,高级PPI和多主站不要选中;  f)以上所有问题排除后,再考虑是否是通信线或PLC故障。

网友E:
我是来看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