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VE系列变频器怎么实现A/B脉冲控制

楼主(2015-04-18):
1.控制器只能发送A/B相脉冲,无法发送模拟量。

2.在00-10设置为0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接受到脉冲。

3.调至低频模式,00-10为3,00-20为4,00-21为1,能接受到脉冲,但是给正转信号的时候,主轴无法启动。

网友A:
PG卡用的什么型号?相关参数设置好没有?使用面板给定频率(带PG时)电机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卡用的什么型号?相关参数设置好没有?使用面板给定频...

使用的是PG02型,使用前面板给定任何频率都可以旋转。因为第一次使用,相关参数只是改了,频率指令来源,脉冲输入模式,脉冲输入类型,编码器反馈类型,还有多功能输入的也试过,但是还是没有成功。给指令脉冲,给正转信号的时候经常会有PGF2回授断线报警,但是反馈一直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