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224XP的通讯

楼主(2015-04-18):
请教个位大神,有个S7-200  224XPCPU一开始可以连上电脑,但是监控时会断掉,后面就完全不能通讯了,刷新检测不了硬件。有过两次热插拔。这是什么原因啊?急~!!!!!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A:
如果是串口,你热拔插容易烧串口

建议还个PLC口试试,如果都不能通信了就烧电脑那边的通信口了,或者通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