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在相同脉冲下正反转速度不同

楼主(2015-04-19):
   各位老师好~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大四学生,我在调试三菱电机时遇到了问题。三菱伺服外部位置控制模式(脉冲+电平模式),正反转时候给的脉冲是一样频率的,但是正反转的速度不一样,想了好久也没结果。
    希望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正反转相关的参数设置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正反转相关的参数设置是不是一样的。

您好~就您所知道的与正反转相关的参数都有什么呢~谢谢

网友B:
PLC是否是三菱的?看看程序里正转和反转是否有最高速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