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在相同脉冲下正反转速度不同

楼主(2015-04-19):
   各位老师好~我在调试三菱电机时遇到了问题。三菱伺服外部位置控制模式(脉冲+电平模式),正反转时候给的脉冲是一样频率的,但是正反转的速度不一样,想了好久也没结果。
    希望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啦~我现在着急做这个毕设,所以真的希望有人帮忙,多谢多谢~

楼主:
要是有会的老师求帮助啊~

网友A:
1、建议把程序贴出来看看,伺服参数‘控制信号的方式‘设定是否正确

2、用伺服监控接受脉冲频率,看正反转频率是否成倍数关系。

楼主:
    您好~电机和驱动器型号是三菱的MR-J3-A,脉冲是我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入到PP脚和NP脚的。采用的是集电极开路的外部位置模式。我使用的是脉冲+电平的控制方式,PP脚输入脉冲,频率固定。NP脚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当PP脚脉冲固定时,但是电机正反转速度却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您好~电机和驱动器型号是三菱的MR-J3-A,脉冲是我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入到PP脚和NP脚的。采用的是集电极开路的外部位置模式。我使用的是脉冲+电平的控制方式,PP脚输入脉冲,频率固定。NP脚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当PP脚脉冲固定时,但是电机正反转速度却不同     网友B

1,检查伺服参数PA01=0000?;PA13=11?

2,查看脉冲发生器发出的脉冲tc是否大于2us

3,正反转时通过驱动器监控电机速度,看看两个方向速度差多少,有倍数关系吗?

4,再次检查接线。不要虚接松动。

5,可尝试手动试运行电机,看正反速度一致吗。

6,或将驱动器参数初试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您好~电机和...

    谢谢您的详细耐心的解答~我会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