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6变频器出现LUA报警代码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4-19):
各位大侠,你们好,请教下我单位的三垦VM-06变频器已启动就显示LUA报警,请问如何解决该类问题,谢谢了!

网友A:
LUA 是加速中欠压    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是不是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A 是加速中欠压    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是不是缺相

电压都是正常的啊,就是启动1个小时后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再启动,过一会又变成LUA了

楼主:
谢谢了,找到原因了,原来是电源线被别人挖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