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的公共端接多少伏的电

楼主(2015-04-19):
请问CPM1A-20CDR-a-v1的PLC公共端的电压接220吗还是24伏,在自学,

网友A:
输出的公共端,根据你用的继电器电压来选择。因为,输出也是一个继电器触点。

楼主:
如果是220也行,24伏也行吗

引用 明亮天空 的回复内容谢谢: 输出的公共端,根据你用的继电器电压来选择。因为,输出也...

网友A:
晶体管输型的,只能是24V的,继电器的就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