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写完运行没反应

楼主(2015-04-19):
IF 原水箱液面 < 9 THEN

   启动泵 = 0

ELSE

   启动泵 = 1

ENDIF

这是我写的一个小脚本,但是运行起来后,无论 原水箱液面  值是多少,启动泵都没有反应。原因怎么了找不到,求老师分析下原因

网友A:
什么环境下的脚本?变量直接是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环境下的脚本?变量直接是中文?

新手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现在的图,我只是按F5这样子运行的

楼主:
哦  是循环策略里面的脚本

楼主:
是循环策略里面的脚本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现在的图,我只是按F5这样子运行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环境下的脚本?变量直接是中文?

网友B:
变量最好用英文

网友C:
好像循环策略启动应该有个条件,不然策略不执行。

楼主: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在吗去解决

引用 网友C:
好像循环策略启动应该有个条件,不然策略不执行。

网友D:
你这个何以放在窗口属性里面循环  不要放在策略里,策略里需要条件

网友D:
放在循环策略里,右键点击循环策略,属性里面更改循环时间

楼主:
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新手自学太不容易了

引用 网友D:
放在循环策略里,右键点击循环策略,属性里面更改循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