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循环策略脚本不运行

楼主(2015-04-19):
MCGS循环策略脚本不运行在吗解决

楼主:
MCGS循环策略脚本不运行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应该把程序贴上来  这样问谁知道呀

楼主:
IF 液面 < 9 THEN

   泵 = 1

ELSE

   泵 = 0

ENDIF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程序贴上来  这样问谁知道呀

网友B:
设置时间=200,如果不设置默认为60000当然就不运行了

网友C(2016-09-26):
引用 网友B:
设置时间=200,如果不设置默认为60000当然就不运行了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