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4台ABBACS800变频器的同步

楼主(2015-04-19):
各位高手:

    经常遇到做同步控制,一般是几台变频器同步。但我这个控制需要四台ABB ACS800变频器两两同步后再同步。具体是两台变频器控制一个牵引机的上下夹持皮带同步,另两台控制另一个牵引机的上下夹持皮带同步,然后再要这两台牵引机的线速度同步。单个牵引机用两台变频器同步已用了很多次效果还可以,但是两台牵引机的同步还没想到好的办法,还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啊,不胜感激哦!

网友A(2015-05-25):
我们有类似的设备,两个电机通过减速箱连接同一个曲轴,这俩电机用主从。另一两个电机通过减速箱连接另一个曲轴,俩电机也用主从。这俩个设备之间独立,也可以同步运行,就是给定的时候同时给两个设备的主机。。。可以同步,不过会有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类似的设备,两个电机通过减速箱连接同一个曲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