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线性转化指令如何理解

楼主(2015-04-19):
永宏33号线性转化指令如何理解,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A:
33号指令主要是用来将外部模拟量信号转换成我们所熟知的工程量:

R100指的是需要转换的模拟量,R1000是转换表格,R2000指的是经过转换后的所需要的工程量,比如要将R100的模拟量值(0~16383)装换成0~100,则可通过给转换表格缓存器R1000~R1003赋值来定义,如图:

最终转换的结果如下图:

网友B:
挺好的!可以让程序简炼好多,学习了……

网友C(2018-08-08):
r1000的表在哪里可以看到啊?

网友D:
各位大师,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2019-08-23):
R104和R105又是啥啊?

网友E:
最后的L:6又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