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式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5-04-20):
1、使用方法

(1)零位调整。将仪表水平放置,使用时先检查指针是否在标度尺的起始点上。若移动了,可调节零位调节器,使它回到标度尺起始点上。

(2)直流电压的测量,将范围选择开关旋至直流电压“V”的范围所需测量电压最程上,然后测量,电流方向必须遵守在端钮上标志的极性。量程选择应尽可能选择接近被测之量,使指针有较大偏转角,以减少误差。

(3)交流电压的测量。方法与直流相似,将范围选择开关旋至欲测量的交流电压量程上即可。测量交流电压的额定频率为45-1500Hz,扩大频率至5000Hz.为取的准确结果,仪表的公共 *应与信号发生器负极(接机壳端)相连。

(4)直流电流的测量。将范围选择开关旋至直流电流“uA”或“A”范围内,并选择至欲测的电流量程上.将仪表串入电路。

(5)直流电阻的测量。将范围选择开关旋至电阻“Ω”范围内,短接外电路,指针向满值偏转,调节零欧姆调整器,使指针指示在零欧姆位置,然后测量,为使测量值准确,欧姆刻度应尽可能使用中间一段。

4、注意事项

为测量准确及防止损坏仪表,应遵守下列注意事项:

(1)仪表测试时,不能旋转开关按钮,特别是高电压和大电流时,严禁带电转换量程。

(2)被测量值不能确定时,应将量程转换开关旋至最大量程位置上,然后再选择适应的量程.使指针得到最大偏转。

(3)测量直流电流时,仪表应与被测电路串联,禁止将仪表跨接电路的电压两端。

(4)测量电路中电阻阻值时,应将被测电路电源断开,若电路中有电容,应先将其放电后再测及,切勿在电路带电情况下测量。

(5)仪表每次用毕,最好将范围选择开关旋至在交直流电压500V位置,防止下次使用偶然疏忽控制测量范围而致仪表损坏。

网友A:
现在多半用数字表了,指针式的用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