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数字同时显示

楼主(2015-04-20):
台达人机界面7寸屏,能不能做成汉字和数字同时显示的,其中数字是用数据寄存器。而且,数据寄存器的位置可以根据其前面的汉字的长短实时变化的,无论汉字的长度怎么变化,数字显示的位置总是紧接在汉字的后面。

网友A:
台达屏的没用过,不过大同小异。对于其它的屏来说,这个功能可以实现,但必须用脚本。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您的回复,脚本是类似于台达屏的宏指令吗?

引用 网友A:
台达屏的没用过,不过大同小异。对于其它的屏来说,这个功...

楼主: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有人说用子画面的方式来做,实验了是可以的,但是涉及的子画面太多会拖慢速度。而且感觉这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

网友B:
“一般信息显示”,并修改“状态数”:

(1)"XXXmm"生成数值显示,同时设置“不可见位元”;跟随相应的文字信息、一起显示。

(2)否则显示其他的文字信息。

(3)程序中,使用MOV Km Dn。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你的参与啊,但是我因为“一般信息显示”不能实现我说的效果,因为它只能显示事先输入好的内容,而我说的效果中数字部分是有可能变化的。

如图:

引用 网友B:
“一般信息显示”,可根据数据寄存器的不同值;显示相应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