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怎么控制modbus设备?

楼主(2015-04-20):
我的系统上位机是组态王,连若干modbus设备,想实现把系统的状态用短信的形式发到手机上,还可以用手机控制相应的设备,谁有这方面经验,能实现吗?

网友A:
这问题归结为一个功能就是寻求能通过组态软件发短信的装置。如果用GSM -组态专用终端DTP-S09C与计算机的串口或者USB口连接,组态软件调用几个寄存器就可以完成短信收发功能,中英文短信都可以发送接收,不用对照编码表做软件。

GSM -组态专用终端是利用遍布全球的移动网络实现远程遥测遥控的产品,可以让您的整个系统上升一个高度。该装置安装完驱动就是可以使用,使用非常简单。可以提供串口和USB接口,2种接口2选1。

详细资料可以查看:http://www.dataie.com/mobile/jishushow183.html

PLC无线通讯专家免费咨询:400-96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