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模拟量模块设置问题

楼主(2015-04-20):
刚刚调试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直接将AO和AI相连,但是AI输入始终是32767,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教!!!谢谢!

图如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要选择吧

楼主:
选择什么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选择吧                     ...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组态或者接线不正确,模拟量电流输入分两线制和四线制,应该选择四线制来组态。

网友C:
4楼说的不错,看看你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设置

楼主: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是前辈接好的,也测试过的。主要是我选择0-20mA输出时,AI输入可以调节,而选择4-20mA输出时,AI输入直接就是32767。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组态或者接线不正确,模拟量电流输入分两线制...

楼主:
模拟量输入如何修改,求教,如图

引用 网友C:
4楼说的不错,看看你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设置

网友A:
l可以远程给你看下

加QQ2530833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