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控制电机

楼主(2015-04-20):
  我用西门子MM420的变频器去控制一个三相异步电机。通过参数设定和接线以后电机能启动,但是不能在变频器的面板上直接改变电机的频率。请问这个怎么通过参数的设定去实现。

网友A:
红领巾同学

变频器的手册中对变频器的运行控制参数设置有详细的表格

具体根据你的要求设置参数才可以。

——————————————————————

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方式:

面板控制

外部开关信号控制

模拟量控制

通信控制

具体你外部选择哪种控制方式,之后还要设置相关的参数

然后才可以工作。

你面板操作没反应,很可能就是不是面板控制。

网友B:
1, 你的参数设置是什么方式运行、

2, 你的 运行频率是外部端子给定还是模块量给定还是面板给定?

3,如是面板给定,那你在设置运行参数中就有一个运行最大频率给定值呀

网友C:
参考手册里面参数P1000的说明

网友D(2015-06-03):
是BOP面板操作启动吗  如果是 P1000=1 就可以了   启动  P700=1    这两个参数都是面板启动,外接线端子启动就把1改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