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求解

楼主(2015-04-20):
最近想用台达的PLC做温度控制,大约20多路。我想问下用这种温度模块,主程序里还要调用PID

指令吗?以前没用台达的。望师傅解答!

网友A:
这个只是扩展模块而已。PT代表热电阻输入,TC是热电偶输入。

和你以往使用的PLC的扩展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