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现场总线——应用方案

楼主(2015-04-20):
现场总线控制方案

玻璃拉丝:

楼主:
现场总线控制方案二

网友A:
您好!前辈,这里用到一个profibus转RS485接口  这里rs485采用自由口的协议  怎么清楚是否和您的模拟量采集器的RS485能够正常通信

网友B:
PROFIBUS DP协议芯片:APC3

以下链接为APC3的开发板,可直接替换VPC3+C使用,不用修改代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8578637511.8.70NVqd&id=3774290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