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和LE5107通讯

楼主(2015-04-20):
手头有个项目需要用和利时LE5107plc与昆仑通泰10“触摸屏连接,请问有没有LE系列PLC驱动,或者用和利时MODBUS rtu驱动如何实现?我用LE5107本身的RS485端子,自己用两芯线焊接的通讯线,触摸屏端焊的7、8两个引脚,控制器直接接到485端子上,可是数据就是采集不上来,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抱歉楼主

我用的7.2嵌入式版本

没这款PLC驱动。

用MODBUS 应该可以,我没做过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