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伺服故障

楼主(2015-04-20):
请各位师傅给看下英威腾SV-DB100系列伺服报Er-Ec2,我发现都是在同一位置报的故障,设备运行半年多了一直没问题,看说明书解释是说编码器故障,电缆没问题,会不会是伺服电机里面编码器的问题啊?要换伺服电机吗?电机是0.75kw的,希望大家给出个主意,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问题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B:
电机编码器、伺服驱动器编码信号处理板都可能有问题,若有其他备件,可代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编码器、伺服驱动器编码信号处理板都可能有问题,若有...

谢谢,故障排除了,是伺服电机里面编码器线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