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一主一备能用一个变频器吗

楼主(2015-04-20):
有180KW的电机三台,一主两备,能不能用一个变频器来驱动,如果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可以的,但要做好轮流运行

网友B:
180的肯定得用变频器,或者用软起也可以。

网友C:
可以,加互锁吧,不要同时开。

网友D:
    这样的配置不对。电机一用二备,变频器为什么没有备用的?相对于电机和电机所拖动的设备,变频器故障率、寿命都低,最应该备的是变频器。所以,应该有二台变频器。

网友E:
相对电机,变频器属于电力电子设备,损坏率比电机更高,从设备的可靠性来说需要备用,我不知这个方案的技术员是不是遭遇了驴子

网友F:
不要同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配置不对。电机一用二备,变频器为什么没有...

这个备用是24小时电机轮流运行,一个电机运行8小时,变频器估计24小时开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样的配置不对。电机...

你认为这样配置对吗?最薄弱的没备用。

网友G:
什么负载?具体些。

网友H:
可以的,3台电机轮流为为主,当主到工频切成工频

网友I:
可以备用但是得加接触器,切换到备用电机时的间隔时间要长些

网友J:
能控制,用PLC控制电机主接触器的自动投切以及变频器停止启动,当然如果再加一只变频器使系统更可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能控制,用PLC控制电机主接触器的自动投切以及变频器停止启动,当然如果再加一只变频器使系统更可靠。

一拖三确实不合适,理论上行得通,安全性,保障性不高。

网友L:
可以,只要错开开启的时间就行了

网友M:
是可以的,但要注意切换时必须在停止时.

网友N: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电机功率也算挺大的了,不建议这样配置。

网友O:
变频器的容量应根据大的电机来选择,多数情况下是分别单独进行软启。这时候变频器额定电流的选择为多个电机中最大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5-1.1倍

网友P:
可以用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可以用

网友Q:
在变频器的出线端与电机之间加接触器互锁

网友R:
是可以使用一台变频器的,使用时注意输出侧隔离接触器的互锁就可以。但是此例中,既然电机都已经选择三台,那就说明工业需求还是不允许故障提车的。那么变频器作为比较薄弱的环节最好不要选择一台,如是一主二备(只有一台电机运行)可以使用两台变频器通过5只接触器做切换。或者比较若负载不是恒转矩的负载,可以考虑用变频器加软启动器的方式做比较经济。

网友S:
视具体情况决定

1   只在启动过程中需要变频    运行过程中没有变频要求   通过接触器是可以实现的

2   如果是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调速的话,为了系统的可靠性,需要使用至少2台变频器来实现控制。

网友T(2015-06-04):
视具体情况决定

1   只在启动过程中需要变频    运行过程中没有变频要求   通过接触器是可以实现的

2   如果是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调速的话,为了系统的可靠性,需要使用至少2台变频器来实现控

网友U(2015-12-30):
一台变频器可以来驱动,常说的1用两备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