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信息浏览没有数据显示

楼主(2015-04-20):
主窗口执行运行策略块是报警数据,运行策略报警数据是液位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数据显示

网友A:
毫无疑问,实时数据库没有定义好。

楼主:
不应该啊,液位组没有设置错误啊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实时数据库没有定义好。

网友B:
液位组里面的 存盘属性有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位组里面的 存盘属性有没有设置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公开百度网盘账号:18910695927,密码:f...

大师:怎么下啊,想学习学习。

网友E(2017-12-3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液位组里面的 存盘属...

请问您还记得是怎么没数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