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有时间看看,小弟毕业设计

楼主(2015-04-20):
请问A2使用Pr模式时,除了设计参数外,还需要哪些信号,就是近点信号额假如是个光电开关嘛,应该接A2的什么信号端子,使驱动器知道到了近点开关,另外还需要使用哪些DI或者DO吗,请各位大哥看看,麻烦了。

又有一个问题就是DI的CWL、CCWL、以及EMGS不是应该为常闭的嘛,这是应该在PLC程序开始时通过置位输出实现吗?CWL和CCWL是通过限位开关来确定是否是到达极限位置的意思吗,小白求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问的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变频器吗?

题目是啥?

——————————————————————

给你个例子

比如题目:

基于MCGS及西门子PLC s7-200的水塔水位控制系统设计

分析本科生设计要完成的任务,不外乎下面这些:

1、PLC IO信号端子分配表

2、PLC电气控制原理图(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3、器件选型列表(电子表格)

4、西门子控制程序(截图及说明)

5、MCGS组态设计(截图及说明)

6、最后写论文,只要前面自己做了,写论文那就是小CASE.

既然是研究论文,就得假设个模型

行业需求模型:

在工业生产中经常用到水塔,并要求控制水塔水位恒定。某水塔供水系统由变频器控制的给水泵构造,给水泵的运行通过检测水箱的水位高度,由变频器进行控制。

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1、系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工作方式

2、要求水箱水位保持在水箱中心-100mm~+100mm

3、水箱水位在高于或者低于水箱中心150mm时,系统发出报警指示;变频器发生故障时,系统也发出报警。

4、手动工作方式时,水泵工频运行;自动工作方式时,变频器受PID调节指令控制。

解决方案:

该项目中要求对水箱水位进行实时控制,首先需要检测水箱水位。变频器的运行由PLC控制,当水位超出上限时,水泵停止运行;当低于水位下限时,水泵全速运行。当系统调试或者变频器发生故障时,系统应处于手动工作方式;正常生产时,由PLC控制系统运行。

      该项目中有水位模拟量的输入和控制变频器运行的模拟量输出,总共是一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出,故可以采用西门子EM235模拟输入输出扩展模块。

用MCGS组态上位机画面,实时监控水位状态以及历史数据采集,存储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问的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变频器吗?题目是...

谢谢这位大哥了,一个厂家的数控机床改造吧算是,用S7 200控制ASDA A2 ,因为我一开始没注意,用的是Pr模式(好像Pt模式用得多一点)我也没改了,感觉都能行,就准备用Pr模式到底,Pr模式控制原点回归的DI是不是就是两个SHM和ORGP?还要导师让我做全闭环,对ASDA A2的CN5接光栅的功能这位大哥知道具体精度分析吗,手册上面说得太笼统了,不知道精度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实际机床上调试吗?有点难度啊

你这款伺服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实际机床上调试吗?有点难度啊你这款伺服没用过

还是谢谢啦,是导师的一个项目,要把机床做出来的,不过另外的课题要结题了,所以就我们两个学生这段时间自己在弄,本科学的东西根本不够用。谢谢你了,都没人理我的帖子,实在做不下去了这东西。

网友B:
用的是伺服电机吗???

网友C:
该项目中有水位模拟量的输入和控制变频器运行的模拟量输出,总共是一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出,故可以采用西门子EM235模拟输入输出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