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MT607iH点触摸按钮就死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0):
那位前辈指点下呀!急须解决

网友A:
重新下载工程试试,是不是屏组态出问题了。

不行就换屏

楼主:
我换了个屏也不行,我又换了个屏还行,是不是软件不好呀

楼主:
我在现在用的屏的程序加了个触摸按钮,我安加这个按钮就死屏,是不是软件不好呀

网友B:
着急的话,还是给技术部或者售后打电话最快,毕竟更专业

楼主:
谢了,但是我有个屏用了没有事,不解

网友C:
HI  有可能是软件Bug咯。打weiview的客服

网友D:
重新下载工程试试,是不是屏组态出问题了。

网友E(2015-05-20):
专业解决威纶各种问题 Q1370235739

网友F:
应该是plc处于自由口通信模式所导致的通讯失败

网友G:
有可能是软件,其它可能也有,加号2853305206

网友H(2015-06-29):
你重新做一个程序试试,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你的软件版本太底了、下载一下新软件

楼主(2015-10-13):
我装在另一个块同样的屏就没有问题呀,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