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励磁进线端子接地,拆下测量可控硅模块是好的,求原因?????

楼主(2015-04-20):
6RA70 125A的直流驱动器,励磁进线端子3U1接地,拆下电源板,测量可控硅和二极管模块是好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励磁控制板上的什么元器件坏了?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坏了呢?

楼主:
励磁控制板上的电阻吗?

网友B(2015-05-23):
励磁板上有两个并列的电流采样电阻。。。请注意检查。。。等待你的成功修理后经验的交流。。。306143455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