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关闭声音

楼主(2015-04-21):
    触摸屏的触摸声音有时挺讨厌的,就想关闭它。软件和网上都找了好久,没有。

    在官网论坛上给出的答复是:

下载安装新软件,使用新软件下载程序,设置PFW2==1,触摸屏重新上电,就可以关闭蜂鸣器声音。

    现在问题是:怎么设置PFW2的值?

网友A:
  这个不错,很好,很多屏都不一样

网友B:
一般屏在上电之时会有设置按钮,设置屏保,声音等选项的,有几秒钟的延迟

网友C:
每个厂家的设置不一样,有的几个按键组合起来就可以设置。

网友D(2015-07-11):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一整天,终于搞定了!在Touchwin用户手册的199/226页中 6-25 开关蜂鸣器声音中可设定:设置1个按钮,“对象”的站点选择“本机内部寄存器”,“对象”分别选择PFW / 2 / 1,上传到触摸屏中;重新上电,再也没有扰人的嘀嘀声了~

网友E(2015-09-10):
使用数据输入、设置数据等元件都可以实现

网友F(2016-06-21):
有声音不挺好吗,呵呵呵呵

网友G(2017-04-03):
按照你的方法,还是消不掉触摸声音。